[原 厂]
GM5BG3E 原厂

楼主(2024-10-11):
论坛下的刷了 不稳定  特买的原厂GM5BG3E.zip

网友:
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啊

网友(2025-01-11):
刷不进去呀 好像不能用呢

网友(2025-05-01):
版本也不说,有1.0和1.1的

网友A(2025-08-21):
谢谢楼主分享电脑显卡直连,无显示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
好用,开机快  机械革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电脑显卡直连,无显示下载试试看看

刷好了没?这个是混合模式吗?我这也是独显直连不亮了。

网友:
亲测可用,本BIOS显卡混合模式,板号:GM5BG3E  MB V1.0  机型:机械革命
我这个本是顾客改独显直连后黑屏,键盘大写键受控,写上后直接亮机,至于显卡是否损坏,和BIOS无关,

网友(2025-12-26):
亲测可用,本BIOS显卡混合模式,板号:GM5BG3E  MB V1.0  机型:机械革命

网友:
V 1.1  能用吗?

网友B:
机器进系统或PE或不断重启,重启几次又可以进系统,冷机后由不得,遇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进系统或PE或不断重启,重启几次又可以进系统,冷机后由不得,遇到吗

cpu  的问题

网友:
加焊得一下,看来要换哦

网友C:
机器进系统或PE或不断重启,重植CPU能好吗?还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进系统或PE或不断重启,重植CPU能好吗?还是CPU坏了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进系统或PE或不断重启,

网友(2026-01-26):
引用 网友C:
机器进系统或PE或不断重启,重植CPU能好吗?还是CPU坏了

今天把CPU重植了一遍,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