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理光2003SP彩色复印机出现代码SC670-01,大概哪里的事??

楼主(2024-10-11):
理光2003SP彩色复印机出现代码SC670-01,下面图片里这块小板上的指示灯,闪两下灭一会,不是一直闪,所有排线都从新清理过也不好使。之前出过几次这种故障,每次都是从新插拔排线就好了,这次就不好使了。
网上找这机器的电源供电电压,也没找到。

这个毛病制定是这几块主板的事吗、???有没有可能是软件上出现问题了???复印机有操作系统吗???

有谁知道这机器,主板重要位置的供电都多少??

网友:
先换排线试试, 不行话换底下那块小板

网友A:
我好像在论坛发过解决SC670点帖子,也可能是csdn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在论坛发过解决SC670点帖子,也可能是csdn上

你的帖子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