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是这样的不

楼主(2024-10-11):
这个管子要导通,G极必须大于S极,才能双向导通,然后12V全都下来了,S极就是12V对吧,但实际测量不是12V啊。

网友:
PWM电路万用表量肯定不是12V

网友:
要是在s量到12v 那就凉凉了

网友:
这是PWM啊,又不是开关电路.小心点啊

网友:
是12V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