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请问怎么样修改win7旗舰版为专业版

楼主(2024-10-11):
请问怎么样修改win7旗舰版为专业版。

方式1:

如果只需要变成全黑,不显示任何动画与文字,可以禁用启动画面,如下:

按win+R(运行)→msconfig→引导→勾选“无GUI引导”

网友A:
好像有个小软件可以任意改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小软件可以任意改版本的

什么软件?

网友:
高手中的小白

网友:
直接换系统  简单省事

网友:
建议换个系统 最好是完全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软件?

搜Windows版本转换工具  https://www.huajunxiazai.com/soft/278173.html

网友:
如果只是显示用的。找一台专业的电脑拷贝他的文件。复制到你的电脑替换就行了

网友(2024-11-15):
替换SYSTEM下的DLL文件  但是改了之后 系统内部版本和软件测出来还是旗舰版  属性和启动的时候是专业版了

网友(2024-12-15):
换专业版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