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锁频求助

楼主(2024-10-11):
    一块笔记本主板,10710U,开机进系统发现CPU频率被锁定400M,速度不忍直视。
    这块U是之前换过的,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客户反应有锁频问题,心想可能是U没有做好吧,于是重新植锡上机问题依旧。
    查找论坛相关问题,测试VRM_HOT#为低电平,看来问题就在这里,VRM到U的这个信号之前有一只75R电阻,看板上另有一空位是CPU端直拉1.05V的,于是把电阻先移动到原机未装位置,接上C口转HDMI进系统发现能正常跑4.6G了。
    奇怪的是此时测试VRM输出的VRM_HOT#也是高电平???然后又把电阻挪回来进系统发现也能跑4.6G了,好吧,问题先不研究了,装机测试几天再说。
    然后更离谱的来了,装上内屏后发现又锁频了,这是几个意思嘛?
    仔细测量VRM_HOT#发现开机瞬间有1V,然后变成0V,现在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接显示器进系统桌面时能恢复1V,而接内屏的时候进入了桌面也是0V。又对比了相同的板子发现一直是1V。
    又把75R电阻挪到直接上拉1.05V的位置上接内屏还是一样的,排除了信号的问题,而且这个信号好像没有到其它地方吧?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CPU把这个信号拉下去的呢?或者就是CPU本身问题?于是又换了一颗10710U,还是相同问题。
    现在请教老师们这个问题和哪里还有关联呢?谢谢!

网友:
VR HOT信号一般还会跟充电芯片和EC有联系的

网友:
板号什么都没有

网友:
板号没有的,不是量产的机器

网友:
我参考了一下别的图纸,发现还有EC的第10脚输出信号EC_PROCHOT#通过一只MOS倒相接到IMVP_PROCHOT#上面的,我用表笔怼到第10脚的时候就能正常跑4.6G,测量值很不稳定,从1.4到2.3V,看来要么问题就在这里,要么是EC采集的信号有问题。

网友A:
PROCHOT#这个信号可能导致这个问题,还有电源芯片也有可能导致,还有可能是那个SVD的相关电路导致。楼主也是重庆的?

网友:
有懂得系统滴   那个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CHOT#这个信号可能导致这个问题,还有电源芯片也有可能导致,还有可能是那个SVD的相关电路导致。楼主也 ...

对头,我也是重庆的,不过我是在小镇上。VRM,CPU,CHGIC,EC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我也是重庆的,不过我是在小镇上。VRM,CPU,CHGIC,EC都换过了。

查一下各个相关电路吧。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 学习了

网友C:
先查下风扇和风扇转速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下风扇和风扇转速检测电路

挨打64能看到风扇转速的,谢谢老哥。

网友:
充放电芯片,风扇,EC、电压检测、温控都有可能

网友D:
割断其他连接线,只让PROCHOT# 进cpu端有1v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割断其他连接线,只让PROCHOT# 进cpu端有1v就行了

目前就是拆了MOS管,使用到是没有发现问题,就是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引起的问题。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 学习了

314285415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看看有没有单独的温控芯片还有几个2C总线都查了吗?

网友:
直接割断这根线,拉3.3串4K7接HOT# 不信它还不雄起

网友(2024-11-21):
供电不稳定,电池不行有些也会引起锁频

网友:
新款机子越来越多这种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