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奇怪现象

楼主(2024-10-11):
1、能正常开机

2、可以全屏(或居中显示)

3、只能用DP口输入信号,其他各口HDMI、dvi均不能显示。

4、画面只能显示640X480,6bit色深,不能调整到4K(4K,10bit显示器)

会是驱动板问题,还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有请大神指教啊

网友A:
驱动板有问题,换程序先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有问题,换程序先试

我的液晶驱动板只有DP口可以使用,但只能是640*480.

其他各口如HDMI(4个)和DVI(2个)均不能接收信号,显示无

信号输入!

上述症状

网友B:
描述问题要说详细型号吧,我很多年遇到过DELL还是HP的高端显示器也是类似的问题,换过驱动板还是依旧,后面没有再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描述问题要说详细型号吧,我很多年遇到过DELL还是HP的高端显示器也是类似的问题,换过驱动板还是依旧,后面 ...

是Nec的pa322UHD显示器。

是固件的问题。

不知道去哪里下载对应的固件?

网友:
已发现是固件问题!

网友:
我的l屏幕也是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哪里下载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