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芯片找不到型号了,是10代u,求大佬告知芯片型号

楼主(2024-10-11):
上面的丝印是DFAQB,5脚接的是3.3v南桥供电,2角是接地,客户搞无线网卡没拔电源,把IO和南桥还有这个芯片全部带走,南桥和I/O换掉之后现在能开机了,现在就少这个芯片了
芯片
无线网
无线
电源

网友:
上个芯片图看下才确定

网友:
你倒是上图啊

网友:
管他什么型号找卖芯片的买个一样的行了

网友:
可能是SY8371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