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_D2V维修请教

楼主(2024-10-11):
故障是不上内存报警, 上内存掉电重启,各供电都正常,时钟波形也有,PG也有,示波器也打波形,都正常,也怀疑过是桥问题,但是没有测量出来不好下定论,今天就把时序测量了一下。有点问题搞不清楚,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指教 一下。
因为掉电重启就用示波器测量时序发现南桥发出的信号,由南桥发出的信号比如CPUPWRGD,PLTRST,CPURST,DRMPWRGD,都和slp_s3一样同时掉,然后和待机电压以及信号,RTCRST,DPWROK,RSMRST,对比也都是只有SLP_S3会掉,其它都保持待机状态
但是在和触发电路对比时发现一点问题,比如刚开始触发后产生slp_s3都正常 ,但是发我现PSON竟然先与slp_s3拉低 ,因为怀疑南桥故障,所以与南桥相关的信号与slp_s3同时拉低也能理解,但是IO发出的PWROK1也与slp_s3同时拉低,搞得我有点迷糊了,到底是slp_s3拉低了PWROK1还是pwrok1拉低了slp_s3 有空我我要找块好板验证一下。然后就是VRMPWRGD,这个信号是在IO收到VRMPWRGD和电压检测正常后才会发出pwrok1,而且是由CPU电源管理芯片控制,那么当南桥slp_s3掉电后,也应该是先关闭VRMPWRGD,然后IO才半闭pwrok1呀,结果pwrok1与slp_s3同时掉,而VRMPWRGD反而后掉 所以实在是有点迷糊了,如果说IO坏了,这板子可是能报警的,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探讨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IO异常了,或者先刷一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IO异常了,或者先刷一个程序试试

IO是好的,BIOS也刷过。我也找好板验证过了,SLP_S3如果拉低会导致PWROK1立马拉低,PWROK1异常会导致没有时钟和复位,所以结论是虽然PWROK1和SLP_S3同时掉,但是确实是SLP_S3拉低的PWROK1。至于PSON,我找好板也是这现像,PSON会比slp_s3提前出来,原理还没有搞清楚,但是有些板插电就会出slp_s3,我想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吧。

网友:
强制把PWROK1拉高试下,看看是不是电压检测异常了

网友B:
这故障跟金典的检测电压故障不是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跟金典的检测电压故障不是一样么?

不一样,报警了

网友:
技嘉的主板要么就简单得很,要么就难到不行

网友:
目测你测的波形来看。都是正常的 可能是桥有问题自己拉低了s3

网友:
掉电重启和关机的顺序一样么?

网友:
先测一下有没有过内存再考虑其它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主板时许不好调

网友:
路过  占位  等老师们的教学

网友:
有个b85m-d不上内存也能喇叭报警,上内存桥的1.05vme就被拉低,不亮机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有可能用到

网友:
等待高手出来回答楼主

网友:
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桥的供电纹波,内存供电纹波,或者用电桥检测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VIN0到VIN5的检测电压,会有惊喜

网友:
最近修到一片B85m-g,故障跟你这类似,最后是查到rst上拉电阻磕掉了,你测一下rst针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C:
试下更换-CASEOPEN 电容O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