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C891 SLP_S4触发不正常

楼主(2024-10-11):
测量发现SLP_S4的波形不正常,出来就掉。
测量SLP_S3没有电压产生。

操作:已经换过了CPU,故障还是一样的。
疑问:是SLP_S4信号控制电压有短路还是说是SLP_S3没有出来导致的。或者还有啥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
怀疑SLP_S4信号控制电压有短路就先断开去路再测下

网友:
说得好有道理

网友:
NM-C891 点位

X1 NM-C891.tvw

网友:
怎么来不来就去换CPU?这么草率吗

网友A(2024-11-14):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个这个板子,拔掉小电池插电不自动触发,按开关 指示灯闪三下,电流可以到0.02左右,-PCH_SLP_S3 -PCH_SLP_S4 -PCH_SLP_S5 都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个这个板子,拔掉小电池插电不自动触发,按开关 指示灯闪三下,电流可以到0.02左右,- ...

没有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