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70D-G4D3 W650KJ10-D3无集显供电,显卡电阻对GND电阻2.8欧姆

楼主(2024-10-11):
非专业维修人员,电脑用完一扔,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开机跑到1.7安,屏幕一直不亮,键盘大小写无反应,但是风扇又能正常调速,感觉不像是bios和EC的问题
检查了内存供电1.2正常
VTT0.581正常
VCCSA 0.8v正常
VCCIO 0.98V正常
VCCPLL 1v正常
二级供电5.18v正常
二级供电3.36v正常
VCCST_POWERGOOD 1v正常
系统供电好 3.3v正常
CPU核心供电1.2v正常
集成显卡供电0V不正常,检查发现PU11的PWM一直为高,EN为5V,所以进入了待机模式
但我用可调电源给PL10施加1.2V电压,能跑到1.4安培然后就没然后了,还是继续黑屏无显示

PU11的PWM信号来自于NCP81203
不清楚为何81203没有发出PWM信号

大佬们,救救小妹吧,指条路就行啦
外行,根本不懂修电脑,完全不知道往哪里检查了,治
电脑还得调单片机程序呢,电脑修不好程序也完犊子了

chunchubai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集显供电一般刚上电瞬间会出来,稍后关闭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A:
这个电脑能到1.7a 不动,理论上没过内存,内存都没过,集显哪来的供电。强加供电这一步大错特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脑能到1.7a 不动,理论上没过内存,内存都没过,集显哪来的供电。强加供电这一步大错特错。

好的师傅。内存不过的话,那我找bios去刷下,再次感谢指明方向

网友B:
检修笔记本有时序的,哪个电压先开起是有先后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修笔记本有时序的,哪个电压先开起是有先后顺序。

好饿老师,电脑坏了心情很糟,也没有详细资料,就比较盲目,现在正在找bios,看刷一下bios能不能过内存

网友:
VCCST_POWERGOOD 1v正常
这个PG信号应该要3V以上吧

网友C:
写的这么专业,怎么可能你是非专业??蹭流量赖子,发现这里的人非假专业特别多。

网友D:
你不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换个屏幕试试

应该没必要把?尽管是EDP屏,但是能开机的话,usb-hid就会响应了,但目前情况是,按大小写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这么专业,怎么可能你是非专业??蹭流量赖子,发现这里的人非假专业特别多。

你要有病就出门左转,老娘做单片机开发快二十年了,还检测不了个笔记本主板?

网友E:
用这个芯片的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芯片的都有这个通病

“这个芯片”指的是哪个?
通病又是啥?
请大佬明示

网友F:
先其他BIOS,寻思啥呢

网友F:
电脑用完了不关机在那一扣就容易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其他BIOS,寻思啥呢

从神州官网下的bios刷了也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脑用完了不关机在那一扣就容易这样,

大意了,觉得现代工业品应该不会这么脆弱的

网友G:
修电脑现在也有吊翘嘴的了?

网友H:
这板子好像是台式cpu?既然查到集显了 ,换个u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电脑现在也有吊翘嘴的了?

说人话。。。。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板子好像是台式cpu?既然查到集显了 ,换个u试试啊

按道理,CPU不可能坏啊,我又买了个整机,等快递到了之后对比检查,还就不信搞不定它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按道理,CPU不可能坏啊,我又买了个整机,等快递到了之后对比检查,还就不信搞不定它

大话不能说,修了几十年笔记本的师傅也不感保证百分之百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话不能说,修了几十年笔记本的师傅也不感保证百分之百都能修好!

又不是你们那种行业内转手好几次的电脑,自己的电脑自己有数,至少不会有什么人为破坏的情况不是吗?
等我买的二手机器到了更换零件排除法检查,实在不行做个简易BGA返修台干一下显卡南桥
之前找不到bios,现在就等机器到了提取一下就行,一个月修不好就修半年,一年修不好就修两年,上头了,就是干

网友:
巾帼不让须眉

网友:
用示波器查一下CPU主供电各电感的波形。

网友:
笔记本有时序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
可以考虑把六条腿的小管换完看看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佬分享维修

网友:
示波器没有那么多通道, 把公司的逻辑分析仪拿回家抓抓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考虑把六条腿的小管换完看看

那肯定不行,太盲目了

网友:
核显供电要过了内存才出一瞬间马上关闭,150毫秒万用表测不到。用可调电源怼核显行不通,核显电流动辙几十A,可调电源电流不够。核显关闭的时候强加电压只会烧坏核显。另外不符合时序也不会工作,核显供电是受imvp规范的svid总线控制的,该出的时候自然会出

网友L:
小妹?? 扮猪吃虎啊

网友M:
你这水平修这个易如反掌,我建议下一步查内存复位-内存SM总线-CPU和内存通讯,最后说一下,你不是小妹,应该是个大哥

网友:
竟然是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小妹?? 扮猪吃虎啊

我家孩子都谈恋爱的年纪了...可以叫老阿姨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水平修这个易如反掌,我建议下一步查内存复位-内存SM总线-CPU和内存通讯,最后说一下,你不是小妹,应 ...

女的做嵌入式开发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网友:
@ chunchubai 你有什么问题? 出来解释解释去掉我两个下载分是什么意思?

网友I:
@chunchubai 出来说话,扣我两个下载分什么意思?你有什么毛病?

网友:
小姑娘走了个大大的弯路

网友:
有复位吗?

网友:
您说的是哪个复位?正在B站刷任师电脑维修的视频,明天测量一下

网友:
平台复位3.3v

网友:
南桥几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修笔记本有时序的,哪个电压先开起是有先后顺序。

某鱼买了个二手机,准备对照着修,再三和卖家确认有无维修过,卖家信誓旦旦说没修过,结果拿到一看,满板子的焊油
我质问卖家不是说没修过吗
卖家说:我就是没修过啊,别人修没修过和他没关系
真是服了
扯皮退货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chunchubai 出来说话,扣我两个下载分什么意思?你有什么毛病?

我也碰到过这种人,你找站务月饼大哥投诉

网友:
加油,前些日子电脑坏了也是我自己修好的,希望你也插电!开机!轻松秒杀。

网友:
最后是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