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打印机喷头清洗后不开机了

楼主(2024-10-12):
爱普生R330打印机喷头堵的厉害,顾客又另外拿来两个打印头,说看看哪能用就用哪个,发现在打印机上清洗不出来,我就拆头用酒精泡一下,用吹风机吹干后,放在旁边就去干别的了,
第二天装机测试,打印机自检都正常,可是我一打印的时候,打印机突然自己关机了,一测量是主板上的两个管烧了,烧那俩管基本都是打印头问题,

剩下两个打印头也不敢在装机测试了,一宿了酒精还不干吗??以前都是这么清洗头啊,都挺正常,但是头一次清洗R330这款机器

网友A:
这么不专业吗?酒精腐蚀 有专用的清洗液 为什么不用?也是 都用酒精了肯定是图便宜 清洗液多贵啊  清洗液要是清通了最少也得收150能赚了几十块 酒精才几块钱啊   你用酒精用的也不是纯酒精 因为纯酒精购买需要报备审批  你用的酒精估计最高也就标识95度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不专业吗?酒精腐蚀 有专用的清洗液 为什么不用?也是 都用酒精了肯定是图便宜 清洗液多贵啊  清洗液要 ...

以前一直都是用酒精清洗啊,就这次掉链子了,身边的同行也是用酒精清洗,这次出现这情况才知道用酒精不行,还有同行用水清洗的,听我这事后,他也不敢了,
清洗打印头150???我这10块钱,看来是要少了。

网友A:
10块钱也只能酒精或者水洗了毕竟清洗液成本都是100多清洗一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块钱也只能酒精或者水洗了毕竟清洗液成本都是100多清洗一个头

清洗液我们这有,还有大半瓶呢,放好几年没用了,当时特意买的一瓶打印头清洗液,结果清洗完打印只出白纸,幸亏那是个双色的小佳能,以后就没在用过清洗液

网友:
打印机修好了,换了主板上的ftd01n和02一对管后,打印正常了。挺奇怪的这俩管咋能坏的呢?开机自检都过去了,当时就重新开一下打印机,就没反应了。

网友A:
正常就不要折腾了 打印头短路烧主板对管 可能是 喷头里的液体彻底干了 不短路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就不要折腾了 打印头短路烧主板对管 可能是 喷头里的液体彻底干了 不短路了哦

以后打印头还不能清洗了???几年前买过一次打印头清洗液,结果就洗坏一个佳能4色喷头,以后在也不敢用清洗液了。
后来就一直用95酒精清洗,用酒精清洗后,在用墨水顶一下,一直都是这么干,谁知道碰到这么个棘手的,我以为打印头也坏了呢,
还好,就坏个对管。

网友:
以前清洗过一次惠普4色的打印机,那个打印机本人说随便整,整坏买新的。所以我才敢放开了干。四个色堵的都很死,正常清洗打印头根本没反应。
我用酒精,打印头清洗液,都试过了,打印测试纸才出来几道线,大多数都没有颜色。

后来想,反正也是要扔的打印头了,豁出去,用洗板水清洗,我用洗板水清洗后,又用95酒精清洗,最后用墨水通一遍。
打印正常了,一个断线都没有了。

我这么干挺危险!!正常的头可不敢这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