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选一代进系统显卡供电显示蓝屏,进系统立马打开gpuz又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4-10-12):
今天修到一台天选4800 2060 故障现象进系统大概十几秒蓝屏,最后发现是显卡供电消失导致的,换了显卡,供电管理芯片,刷了bios都没用,似乎也没掉件,后面折腾半天发现进系统立马打开gpuz就能正常使用,这下更迷惑了,有没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换掉显卡全部供电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显卡全部供电的MOS管

还是不行,,

网友:
系统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