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修改安卓手机充电电流提高充电速度

楼主(2024-10-12):
很多安卓手机充电慢
一个重要原因是安卓系统降低了充电电流
使得充电器发挥不了最大充电能力
有些安卓手机厂商故意修改安卓系统内核降低充电电流
所以 修改安卓系统充电电流就可以提高充电速度
如何修改安卓系统充电电流
手机获取root
找到/sys/class/power_supply/battery/constant_charge_current_max文件
把/sys/class/power_supply/battery/constant_charge_current_max文件权限全部打上对号 不然无法修改内容
一般/sys/class/power_supply/battery/constant_charge_current_max文件内容是3000000这种
代表3000ma电流速度
修改3000000为3500000 代表修改为3500ma充电电流
注意 不同安卓系统constant_charge_current_max这个文件路径可能不一样 所以只要在根目录的/sys文件夹中找到constant_charge_current_max这个文件就行了

注意 有些安卓系统需要关闭SElinux系统保护机制才能成功修改充电电流
用 镧·系统工具箱这个app软件 的 SElinux配置 功能就可以关闭SElinux
镧·系统工具箱随便就可以找到了也可以用终端模拟器命令方式关闭SElinux
终端模拟器先输入
su
获取root权限
再输入
setenforce 0
就可以关闭SElinux安卓系统保护机制了
关闭SElinux后有些原来需要root权限的操作现在不需要root权限就可以执行 比如命令方式关机就不需要root权限
有些安卓系统还需要修改其他文件才能修改充电电流
比如需要修改
/sys/class/power_supply/battery/input_current_max
或者
sys/module/dwc3_msm/parameters/dcp_max_current
或者
/sys/module/dwc3_msm/parameters/hvdcp_max_current
或者
/sys/module/qpnp_smbcharger/parameters/default_dcp_icl_ma
或者
/sys/module/qpnp_smbcharger/parameters/default_hvdcp3_icl_ma
或者
/sys/module/qpnp_smbcharger/parameters/default_hvdcp_icl_ma
其中一个文件来修改充电电流
所以根据不同安卓系统进行修改 最好把所有可能的文件都修改一遍
如何知道成功修改了充电电流
查看/sys/class/power_supply/battery/constant_charge_current_max这个文件内容是否已经修改且可以保存修改后的结果 一般就是修改了充电电流
也可以用 镧·系统工具箱 这个app软件的 充电控制 选项 查看当前电流是否改变
最好方法是把/sys/class/power_supply/battery/constant_charge_current_max文件内容修改为0后保存 然后手机一直充电 如果一直充电电池电量却没有增加 说明成功修改了充电电流 然后再修改成希望的充电电流数值

额外说明
修改/sys/class/power_supply/battery/voltage_max这个文件可以修改最大充电电压
这个文件一般是4400000 也就是4.4v最大充电电压
如果这个文件里的电压变小 手机电池怎么充都是充不满电的

网友:
太麻烦了吧

网友:
不麻烦 就更改一个文件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