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6 5620 板号 203128-1 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4-10-12):
DELL 16 5620 板号 203128-1 ,拿来时,上电电流很小,0.05A左右,3.3和5V,1.2,1.8都有了,就是没有CPU供电,后来在论坛里,找到一个原厂的BIOS后,刷完后再试,电流终于上来了,显示了LOGO,原以为就是BIOS的问题,后来黑屏后,电流又没有了,和原来的故障一样。我再试,还是没有电流了,测不到CPU的供电。我又重新写了一遍BIOS,第一次通电后,自动上电,DELL的LOGO又出现了,但是再次黑屏后,又没有了电流,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得把原来BIOS的ME写回去呢?还是CPU的故障呢?高手指点

网友:
我后来从论坛里找了一个备份的BIOS,刷完后居然能上电了。电流有明显跳变,但是没有图像。重启几次以后,屏幕出现红绿蓝满屏的变化。是不是是备份的BIOS不能用呢

网友:
解决了吗,CPU的问题吧

网友: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要修改ME吗?

网友(点评):
目前刷了个原厂BIOS,可以开机运行,不过风扇狂转,不认电池,同时出现戴尔LOGO时左上角出现8AC6D992,估计就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