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联想 m7400 定影器卡纸

楼主(2024-10-12):
十多年的旧打印机

之前的故障是纸盒上纸不顺畅,经常提示内部卡纸,取出硒鼓与纸盒之间的卡纸,又提示后部卡纸,定影器有一张刚冒头的纸

更换辅助搓纸杆的皮套,上纸流畅,目前只有后部卡纸的故障,但是故障提示和以前一样,先提示内部卡纸,硒鼓内没有纸,开关前盖,故障提示转为后部卡纸

当用手送和纸盒只放一张纸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上搜到的维修模式检测各个传感器,都是正常的,前盖传感器、硒鼓下面的 RM、RA、纸盒检测传感器、定影器传感器,甚至没什么用的双面打印传感器都正常

m7400 离合器的易损件也是好的,辅助搓纸轮也随着离合器旋转

目前只有当纸盒超过一张纸,第一张正常打印、复印、出纸,第二张稳稳卡在定影器里,目测定影器上辊非常轻微的磨损,只有一道大约一公分露出金属色的划痕,卡纸没有折扇现象,非常平整

有没有老师傅可以根据上面的描述判断一下哪里的问题?
如果描述不全,我会根据大家的回复补充

网友A:
机器地下的传感器问题还有就是机器侧面的那两个离合器 更换就行了

网友:
修机器要知道机器通病 不知道通病你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地下的传感器问题还有就是机器侧面的那两个离合器 更换就行了

好的,谢谢
我先搜一下如何拆解离合器
(本人业余选手)

网友(2024-11-18):
换个定影试下,定影打滑也有可能造成卡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