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待机芯片不出LDO线性

楼主(2024-10-12):
如图,这个地方我已经换了3个芯片了,死活不出LDO,阻值打过了没问题,我甚至把周边其他的自举和反馈都拆了都还是不行,我又去找了相关的数据手册,这个地方确实就是19V进来然后产生一个3.3V的LDO,我已经没招了。。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断开3VL后级再测,

网友B:
烧机,有些打值就是正常的,但能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有些打值就是正常的,但能烧出来

还有这样的事情?阻值240,我马上去烧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C:
en2是开始LIO,有没电  1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有些打值就是正常的,但能烧出来

卧槽,谢谢大佬,果然是后级有短路,一烧给烧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3VL后级再测,

断开测了的,楼下哥们指点我要我烧机,结果真烧出来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2是开始LIO,有没电  11脚

11脚有电。已经找到问题了,LDO短路,阻值正常但是有短路的。 楼上兄弟指点的

网友D:
3V阻值正常不能代表3VLDO不短路,它们是两个模块集成到一个芯片

网友E:
哈哈    我也是不出就先烧一下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ldo是什么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ldo是什么电压

3.3线性呀,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阻值正常不能代表3VLDO不短路,它们是两个模块集成到一个芯片

是的,学到了。一直以为只要阻值超过200就没问题,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我也是不出就先烧一下

走了好多弯路,折腾到最后桥还有问题,3,5V出来的同时3V芯片巨烫,待机电流就有0.286,烧机桥发热,不想折腾了退机了

网友:
围观学习一下找问题的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3.3线性呀,咋啦?

不会修笔记本,是不是待机3v5v会转换成另一个线性3/5v?也就是同时要有两个3v5v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修笔记本,是不是待机3v5v会转换成另一个线性3/5v?也就是同时要有两个3v5v待机电压?

具体看本子  老本 一般都是两个  现在的好多都是3 5v只有一个  或者一个都没有 有的插电出一下就没了 3v5v线性一直都有

网友:
稍稍更健康

网友:
LDO是有VCC就产生的, 如果不出的话要么芯片坏,要么外部拉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会修笔记本,是不是待机3v5v会转换成另一个线性3/5v?也就是同时要有两个3v5v待机电压?

不是,LDO 35V不一定跟待机有关系,这是芯片本身的特性. 当然有的机型可能会用LDO3V作为PWRBTN也没有毛病。尤其是德州仪器的芯片35V芯片基本都是这样. EN1 2,是产生PWM的,这个跟LDO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LDO 35V不一定跟待机有关系,这是芯片本身的特性. 当然有的机型可能会用LDO3V作为PWRBTN也没有毛病。尤其是德州仪器的芯片35V芯片基本都是这样. EN1 2,是产生PWM的,这个跟LDO无关.

这个线性是不是不要开启,上电自己产生的!

网友:
这个线性是不是不要开启,上电自己产生的!

网友:
阻值240太低了,   3v线性阻值正常都是4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