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g512lv 点不亮,是否带核显

楼主(2024-10-12):
     如题,板号 G532LWS R1.3 ,点不亮,10代I7,RTX2060; VCCGT电压都出来了0.7V左右,内存排阻有连续波形,屏接口EDP总线是通往CPU的,但是屏供电和背光开启却是受控于PCH,断开独显供电情况一样。请问此机是否双显卡,假设CPU工作正常,是否需要2060显卡工作正常才能亮机?
    现测得独显一路1.8V供电没有,开启受控于独显,将该供电直接飞线1.8V还是不亮。

网友A:
i7 10870H是有集显的,你是想改集显是否能亮,顺便看下是不是独显部分出了问题对吧,改集显的话光断开供电不行,还要改U旁边的识别电阻,如果BIOS里有双显卡切换的选项,还要刷集显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i7 10870H是有集显的,你是想改集显是否能亮,顺便看下是不是独显部分出了问题对吧,改集显的话光断开供电 ...

对,我现在是不确定CPU的问题还是独显的问题,现在测得独显1.8V供电没有,开启受控于独显,该供电直接飞线1.8V还是不亮。
请问识别电阻是叫什么信号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