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有时不开机刷BIOS后进系统和PE蓝屏

楼主(2024-10-12):
联想g490有时不开机刷BIOS后进系统和PE蓝屏,没刷BIOS之前能正常进系统和PE,也能正常安装系统,刷BIOS后就进系统蓝屏,刷了好几个BIOS都是进系统蓝屏,新EC也是一样, 看到有人修UV4MOS管的1.5v没有换MOS管修好,UV4MOS管的电压都正常,这种进系统蓝屏是通病吗?

网友A:
进PE蓝屏吗   蓝屏代码

网友:
u坏了八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蓝屏吗   蓝屏代码

现在选择win10pe,进PE这种蓝屏,没有代码

网友B:
蓝屏代码多少?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装win7  试试蓝屏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屏代码多少?换个CPU试试看

蓝屏闪的太快了,录屏都没有看到蓝屏代码!后面换了一根标压内存条好了,原来是低压的内存条!

网友C:
手机录像拍蓝屏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
CPU背后 主要测试点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录像拍蓝屏代码,参考一下

录屏也看不到

网友:
LA-9631P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