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2071FH打印机异响卡纸

楼主(2024-10-12):
三星M2071FH打印机异响卡纸:
     拆机检修
1   更换搓纸轮、分页器,装机测试打印正常,连续打印十几张,效果不错,但是不定时卡纸,还有异响的声音,
2  检查齿轮组件,没有发现受损害
3  拆机拿下定影组件,下辊起皱纹,订货更换。。。。两天后到货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
此机定影器卡纸应该是设计缺陷。问题可能出在温度过高,碳粉粘黏在辊上纸张无法与加热辊分离。如果能调定影器温度可能可以解决。

网友:
定影器温度不知道怎么条件

网友:
有办法解决 不换配件解决

网友:
这位兄弟,请多多指教

网友:
更换下辊,问题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