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270gamingK6不触发

楼主(2024-10-12):
华擎Z270gamingK6不触发   检查开机针脚  3.3V正常  通过点位图找到测量点 用万用表测量开机针脚到IO的61脚O_PWRBTN#IN_R跳变电压正常,测量IO的60脚电压只有1.6V(正常电压要3.3V)  明显不对  这个电压是有3.3V待机电压经过1K的上拉电阻之后同时送到了IO的60脚和南桥        再测量上拉电阻的输入的一端电压正常    通往IO与桥的方向电压不对    先拆IO   拆下测量电压3.3V正常   换好的io上去   触发开机   新手上路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

维修软件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