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70不开机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24-10-13):
话说这个主板,来时不开机。当时故障是susp#没有发出信号,它是由EC发出的。换了EC,可结果,3 5V弄没了。这次,继续前文。为什么没出3,5V呢?测量其条件,也正常啊。Vin,EN,1,6脚开启脚也有1V多,线性3,5V都是正常的。可为什么就不出3,5V呢?一开始怀疑EC去掉了,也不行。后来,准备换芯片,这是一个51125,它与RT8205可以通用。于是从别的板子上找了一个RT8205,结果板子吱吱响。我就断开5V电感后边JP连接点。依旧吱吱响。这时候,也没其它芯片可换。于是,我还是将过去芯片焊上去。没想到,3,5V出来了。这时候,我又将5V电感后边JP连接点焊上去。又没了。原来,是5V后级的缘故。当初测量,5V电感对地阻值也有500多,根本没想到它后级有问题。进一步测量,发现二级转换电压V5S短路了,这种短路是对地完全短路,烧鸡没法摸出哪个元件。幸好,有图纸,根据图纸顺藤摸瓜。终于发现一个靠DVD插座旁边一个电容击穿了。将它除掉,现在3,5V终于回来了。
现在,进行下一步操作,将EC焊盘和EC给清理了,之后焊上去。这时通电,能触发,但电流到0.14掉电(没装CPU)。发现SUSP#已经出来了。但问题是二级电压+V3S不正常,只有1V多。根据图纸,可以知道它是有3脚场管Q100控制。在SUSP为低电平的转态下,Q100处于截止状态。这时候VSB电压可以传到U47的4脚,从而让+3VALW转化为+V3S。现在问题是4脚无电压。这就说明Q100不正常。于是,换了一个,这下,+V3S可以在触发后正常产生了。
此时电流已经上到0.3A,我以为装上CPU可以亮机了。没想到,结果上了CPU,电流到了0.38A掉电。其余电压都有,就是没CPU和独显电压。这时就围绕CPU供电芯片95831转。量了一下,该出的电压也都有了啊。VIN,19V,开启脚VDD,5V,BOOT1,BOOT2都有4.6V左右,VRON,3.3V,4,5,6脚,1.06v。按理说,应该出CPU电压了啊。为什么不出呢?这时候,我将24脚电阻挑开,发现有CPU供电和独显供电。据说这可以判断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否好坏,也有人这个判断方法不准。
本想换这个芯片,但考虑了一下,这个芯片不能轻易动,因它看起来比较完好,坏的可能性不大。难道CPU问题,换了一个同代数的,也是一样的现象。如果不是它们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导致不出CPU电压呢?上巡维,继续找这方面的资料。有人就说,这个芯片要想出CPU电压,它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CPU发出vid,之后才会有CPU电压产生。CPU要想产生这个VID,它的条件是收到南桥发出的PROCPWRGD,后来这个信号改名为H_CPUPWRGD。南桥要发出这个信号,南桥必须收到PCH_POK和PCH_APWROK,而这两个信号是由EC的104和107脚发出的。
在知道上边原理后,本想测量H_CPUPWRGD这个电压,但找不到主板上对应的测量点。干脆,先测量EC的104和107脚,看看是否正常,如果这里不正常,下一步肯定也不正常。一测,发现107脚3.3V,正常,104脚只有1.5v,这就不正常了。而且这个电压一开始就有,并不是触发后产生的。现在,问题锁定到PCH_POK。
为什么EC不能正常发出PCH_POK呢?难道这个EC有问题吗?先不着急换,先加焊一下看看。我知道我的焊工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于是,加上好焊油,给其四方认真加焊了一遍。之后,插电,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1.2a.这时候赶紧断电,因为CPU散热器还没装,之前都是几十毫安电流。没想到这么快,上到1A多。带着惊喜和怀疑,插上外接键盘,看看大小写灯是否亮了,果然,亮了,且受控制了。装上屏,亮机了。
写贴不易,望各位大哥支持加分,你的支持是我写贴的动力。谢谢!

网友:
加上图片,不知为什么加上图片不显示,有知道怎么弄的大哥教教我,怎么图片和文字一起发布出去。

网友:
这是此机双BIOS,集成在一起,与你共享。联想y470,型号是LA-6884P,REV:1.0

Y470 LA6884P独显.7z

网友:
老机器还修得这么卖力,厉害

网友:
LA-6884P 图纸

网友:
还修老机,难得

网友:
就凭你写这么多字我要给你点赞

网友A:
,哎,我啥时候能到你这程度

网友B:
触发但不显示,有维修思路吗?各位。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但不显示,有维修思路吗?各位。

你这问题问的,有点笼统啊,细节呢?电流多大,哪些电压出来,哪些电压没出来。你还要细细查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我啥时候能到你这程度

你过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