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颗闪存芯片的固态盘,可以拿掉一个颗粒吗?

楼主(2024-10-13):
手中有个SM2244LT主控的16G小固态硬盘,想做个黑群引导盘,16G浪费,想拿掉一颗闪存颗粒,重新开卡变成8G的,可行吗?
这个固态盘没有ROM插针孔,现在直接用SM2244LT的开卡工具是可以开卡的。现
在直接用风枪吹下一个闪存颗粒,再用SM2244LT直接开卡,可以吗?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有开卡工具可以的,

网友B:
这是图吧老哥吗?不物尽其用榨干吃净不舒服斯基
有开卡工具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图吧老哥吗?不物尽其用榨干吃净不舒服斯基
有开卡工具当然是可以的

哪都混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你可以试一试,

不知道拿掉闪存颗粒还要不要动电阻等元件,估计想多加颗粒再开卡变成大一些容量的固态,可能需要补上一些小的电容电阻之类的元件

网友:
没舍得对SATA口的那个固态下手,对另一块MSATA 2242主控的8G固态下手了,吹掉了一颗闪存颗粒,用开卡工具识别不到了

网友C(2025-01-01):
颗粒是有顺序的,你如果拆的是首颗颗粒,那肯定是不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颗粒是有顺序的,你如果拆的是首颗颗粒,那肯定是不认了

看我发的第一张图,图片的 右上角处有丝印1-1,在左侧芯片旁边有丝印0-1,我想可能就是标识的芯片顺序吧,我拆掉的是1-1附近的闪存芯片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不行就再吹回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