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70002021 NM-D741 无CPU电压

楼主(2024-10-13):
Y70002021   NM-D741 无CPU电压,通电正常,电感无短路现象,加焊南桥OK。另此机20V电压不出待机,调21V待机0.052,通电电流跑到0.9左右无跳变,不出
CPU电压,加焊南桥后待机电流到2.0以上跳变正常,但是进系统过程中会掉电,用原装电源和电池开机正常。BIOS论坛有,就不再上传了

网友:
打黑胶也能加焊好吗?

网友:
最好拆下来重植桥

网友:
还是需要重置

网友A(2025-01-08):
我试过加焊一台Y9000的,一个多月后回来。当时也是觉得重植麻烦又急要 手上活又多。先加焊,亮机后 温度发现非常高。后来重植完时测温度没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加焊一台Y9000的,一个多月后回来。当时也是觉得重植麻烦又急要 手上活又多。先加焊,亮机后 温度发 ...

是的,之前加焊显卡和U之后温度确实会很高,一般都是重植,这个南桥加焊以后还好,目前为止客人还没找回来

网友:
NM-D741 给你图纸与点位慢慢查吧

Y560 NM-D741.pdf

Y7000 NM-D741.t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