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2060无5v供电

楼主(2024-10-13):
显卡无核心显存供电 GPU凉悠悠的。
这个机器前几天内存接触不良拿来修过还好好的,拿回去没几天显卡就挂了,想着问题应该不大,先走时序发现5v都没有。
5V是一个丝印IAMXJ芯片MP1475DJ。论坛下了图纸点位图,发现他vin有 en也有,但是7脚vcc按理说是一个高电压,但是看点位图它不是任何地方来的只连了一个电容接地,怀疑这个是没用的吧,就是没有过多考虑输出论坛也没有太多这个芯片资料,不经常修经验不足,周围相连的电阻阻值也都正常,此时误判为芯片损坏。淘宝订了4颗芯片。
到手2颗发现还是不行,这个时候就纠结了。一个一个电阻电容排查。

发现这个7脚叫PS_5V_SW_VCC   几个脚位名字都带了sw那7脚肯定是要用的
量电压发现只有0.47v。  5v vcc这个名字肯定不止这点了。量对地阻值只有7.5
7脚全板就只有连了一个对地电容,把电容拆下来就阻值就上去了,电容单独量只有7.5
基本确认电容故障,换一个电容上去 上电测试直接点亮

总结还是经验不足,加上排查检查不够仔细,遇上陌生芯片就粗心了不然这种应该是直接秒杀的另外这个芯片 7脚vcc应该是芯片自身产生的,经过2脚vin得来,2  6   7脚电压都有了就该输出供电了。

网友:
这种也算通病,修到好多了,有的电容是没办法省略的要看它在电路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