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代9300h可以用8750h代换吗?

楼主(2024-10-13):
9代感觉有点贵啊
想换个8代8750性能还比9300强些
有么有大神换过?
要不要刷BIOS改BIOS呢?
核显供电烧了,换好了但是不亮屏,供电都正常,电流卡0.9安左右
想换个8代CPU用

网友A:
8代9代,可以代用,经常8代升9代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代9代,可以代用,经常8代升9代玩

感谢老板回复.谢谢(-、-)明天干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代9代,可以代用,经常8代升9代玩

9代降级8代行不行?

网友:
已更换成功

网友B:
什么款机器?要刷BIOS么?我有个联想9代也想降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款机器?要刷BIOS么?我有个联想9代也想降级

蓝天的BIOS好多本来就支持

网友:
楼主能更换cpu,维修技术真好。

网友:
可以,9代兼容8代,8代如果要上9代,修改bios就是,南桥都是sr40b,hm370

网友:
联想的降级   就不一定能显了

网友:
8代9代,可以代用  带换过,可以

网友:
换CPU,交流学习一下

网友:
土炮干CPU的bga经验十足,就是这个sr40b太踏马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