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21P 联想小新AIR14 通病

楼主(2024-10-13):
联想小新air14都是这几个位置芯片烧穿 还是一起烧

网友:
换板吧,这个通病换的太多了,耗费时间太长

网友:
先测一下cpu挂没挂

网友(2024-11-27):
我的芯片全换完  供电都正常了 CPU超级烫

网友:
坏这么多,不是该批料有问题,就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2025-01-17):
同行你好,这几个芯片的型号是啥?我碰到一个烧糊了

网友:
这么严重的问题呀,那要亏钱修机了

网友:
65994AD你没标注出来

网友(2025-03-10):
都换 了 还是进系统死机 偶尔不显示怎么办?

网友:
今年遇到两台这个了 都是烧这些 一台连cpu都烧了 5v短路  一台cpu没烧 换了这些能开机进系统

网友(2026-03-26):
这款机子就这样,有的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