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50显示未插入供电

楼主(2024-10-13):
这个1050是不认卡,为了确认是不是核心问题专门收了一个好卡把核心换了上去,但是开机后显示请插入供电。
已经确认没有断线,插入供电后有1.8高电平
有没有大哥指点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供电接口处断线了

网友:
学习下, 我们的华硕1050也坏了, 吃灰中

网友:
已经修复,两张都是七彩虹1050,但型号不一样,电阻也不一样,灵动鲨是要两个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