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sm3201c这个芯片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4-10-13):
请教大佬求助大佬
sm3201c这个芯片具体是如何工作的,
我理解的是4.5.6.31脚供电正常,14脚有高电平后1.2脚和27.28.29脚开始输出?
那么pq2301和pq2302是做什么用的?跪求解析。

网友A:
负电压输出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电压输出电路

感谢回复

不过还是不理解。屏幕背光还需要负电压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 不过还是不理解。屏幕背光还需要负电压嘛?

PWM 负压供电给OLED   ,增加LED的寿命和提高能效比

网友(2024-11-29):
引用 网友A:
PWM 负压供电给OLED   ,增加LED的寿命和提高能效比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