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4-10-13):
以前用迅维360焊接或者换方形的芯片都很好用,从四代板载cpu开始,经常出现焊接完一个角会上翘一点点,有时候一边会翘起来,焊接的时候也明显看到芯片两边是翘起的,以为风口小了,换了大风口也不行,是bga坏了吗?有没有小伙伴指导一下?

网友:
有一次用温感打印纸放在出风口,发现经常翘角的那边温度低,但是打开出风口里面是均匀发热的,出风也正常,好像不太对,但是有没有明显损坏

网友A:
就是BGA的问题,换卓茂5860试试,老厮都在用错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BGA的问题,换卓茂5860试试,老厮都在用错不了

迅维的bga不太行吗?感觉出风口温度不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的bga不太行吗?感觉出风口温度不均匀

15年前是可以的,现在肯定不太行。毕竟设计的时候还没有长条的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BGA的问题,换卓茂5860试试,老厮都在用错不了

我还在用老古董5850

网友D:
感觉有的u本身就是弯的,不过可以试试温度曲线调缓一些看看

网友E:
主板要先预热预热开170度预热久一点然后按正常曲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要先预热预热开170度预热久一点然后按正常曲线就行

主板是不变形的,是芯片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有的u本身就是弯的,不过可以试试温度曲线调缓一些看看

原本是向主板弯,焊完就反过来了,以前正方形的就没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在用老古董5850

我伙计5830都嗷嗷好用,可能迅维这款不行

网友:
信我没错先预热温度开170 然后就可以按正常曲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