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J092P 不充电

楼主(2024-10-13):
之前一堆问题,ISL95522H发烫,换了之后不烫了,+19VB也有了。
目前电池没法充电,检查电池插座,PIN 8,9,10 只有9.2V,PIN5 PBAT_PRES#_R电压0,是不是应该有正电压才对,用于通知ISL95522 插入了电池?
直接测电池电源,10.77V,应该还没有保护。用电源直接加12V到PIN 8,9,10 充不进电。

没有LA-J092P的图纸,参考LA-J081P的图纸,用这块电池的应该都一样。

网友A:
电池检测PBAT_PRES# 有电池是低电平,信号是对的,查充电电路和SM总线电路

网友B:
DELL 的在BIOS 里面看下充电器功率识别正常么.  DELL 的机器标配65W的充电器 你用90W 的都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的在BIOS 里面看下充电器功率识别正常么.  DELL 的机器标配65W的充电器 你用90W 的都不充电

机子都开不了,进不了BIOS。
进一步排查发现EC的 128 脚 的HW_ACAV_IN 是正常的,但 121脚 ALWON输出始终为0,所以+3VALW, +5VALW都没输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检测PBAT_PRES# 有电池是低电平,信号是对的,查充电电路和SM总线电路

多谢提醒。
不过我试了,不接电池,座上也是0V,估计和我的+3VALW没输出有关,先解决这个。

网友(2024-11-19):
更新一下状态,通过逐个断开PJPxxx检查负载,发现+3伏的负载是短路的,判断是PCH烧了,所以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