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326E7Q屏条纹技改成功

楼主(2024-10-14):
飞利浦326E的曲面屏,32寸,花屏开机满屏条纹状,偶尔正常。更换驱动板和逻辑板还是一样的故障,应该是屏内部漏电,网上找了一下,没有技改方案,既然有逻辑板,尝试隔断Y信号的方法。结果总是黑屏,这个逻辑板是三星的14Y系列,断Y就保护黑屏了。网上找到一个去保护的方法。如图。
经过不懈的尝试,加上运气,居然改好了。如图的位置垫一小片胶布,显示立马正常了。测试很久都没有条纹。

网友:
图呢?发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就这个红胶布啊

网友:
你应该是上传了图片而没有插入到论坛导致无法显示你的图片。

网友:
用手机图片没有上传成功,电脑补两张图片

网友A:
请问怎么确定断那些脚呢

网友:
学习了,正好手上有一块 这样的屏,一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确定断那些脚呢

原理就是断(屏蔽)一侧的Y(栅极驱动)的CKV信号。

T-CON上有两个扁平排线,先拔掉任意一侧的,上电看看是否图像部分恢复正常,从而判断是哪一侧的ckv信号出问题了(问题的原因是液晶玻璃里的电路出现短路现象)。然后用胶布把那几个CKV信号屏蔽就行。

先找T-CON板上的CKV。

网友(2024-12-26):
插眼,有时间维修一下试试!!!

网友(2025-04-22):
为啥的也是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板子怎么不一样那?

网友:
屏蔽大法好啊

网友:
液晶玻璃里的短路的线可不可以用大电流烧成开路呢?

网友:
关键是显示效果有没有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