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知道2uf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24-10-14):
有那位知道2uf是什么型号的芯片,谢谢
y

网友:
RT5797,可以找一下这个型号的PDF

网友A:
大佬 在哪里查的,我有个2Q 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 在哪里查的,我有个2Q 不知道什么型号

2Q 芯片型号RT9610C 常用的

网友:
先把丝印上淘宝搜,然后就能找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 在哪里查的,我有个2Q 不知道什么型号

一般在淘宝搜丝印+代码得到型号再找手册对比脚位封装

网友:
淘宝查丝印是真的牛

网友:
我还以为是2微法

网友:
主板上测量下,对比下rt9610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 在哪里查的,我有个2Q 不知道什么型号

像是在半导小芯上查的

网友:
直接丝印淘宝查,后面加上QFN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