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10-14):
有没有人知道红圈中的元件是个什么型号,有知道的帮忙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很明显是一个DC-DC元器件啊。旁边连接着电感是输出引脚(LX)。右边三个电容明显是输入(VIN)。剩下一个GND,一个FB引脚(部分固定电压输出的可能没有,所以最多便的两个电阻有可能是连接到FB的。还有一个EN开启信号,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没有功能的引脚。把引脚定义找出来,就可以去找对应的芯片代换了,不需要管原来是什么的。只需要确认是降压还是升压(就是输入和输出来推断就知道了)

网友:
RT6253BHGJ6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一个DC-DC元器件啊。旁边连接着电感是输出引脚(LX)。右边三个电容明显是输入(VIN)。剩下一个GN ...

你字多,支持你。

网友:
你字少 支持你

网友:
找个点位图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