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让安卓手机cpu运行最快的优化方法

楼主(2024-10-14):
安卓系统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卡顿
很重要原因是安卓系统不断累加的结果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清空/data分区 也就是恢复出厂设置可以让安卓手机恢复如初
但恢复出厂设置也只是让安卓手机达到一开始的速度 并没有真正达到最快的速度
原因在于安卓手机最根本卡顿的根本其实在cpu
cpu运行速度决定安卓手机的根本速度
所以这也是本帖子说的重点

如何优化安卓手机的cpu达到最快速度
一定要关闭cpu所有的小核心 只使用cpu大核心
现在的安卓手机都是大核心加小核心构造的cpu
但默认cpu小核心首先使用 大核心却不使用
可是大核心才是最快的
小核心是比不上大核心
就导致安卓手机的cpu大部分时间都是小核心运行 当然达不到最快的cpu速度
cpu小核心和大核心是不能同时使用的 因为架构和频率不一样
所以小核心使用了就不能使用大核心
解决方法就是关闭所有的小核心
这样大核心自然就使用了
而且只有大核心使用
从而让安卓手机cpu始终达到满血
可以使用命令方式关闭cpu所有的小核心并开启大核心
首先安卓手机需要获取root
然后安装 终端模拟器
先输入
su
获取root
再输入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7/online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7/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6/online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6/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5/online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5/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4/online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4/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3/online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3/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2/online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2/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1/online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1/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0/online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online

1代表开启cpu核心
0代表关闭cpu核心
这样就关闭了0 1 2 3所有小核心 并开启了4 5 6 7所有大核心
注意 不同的安卓手机cpu大核心和小核心代表的数字不一样 小核心不一定是0 1 2 3
所以根本不同的cpu修改数字
总之关闭所有的小核心就对了
注意 先打开大核心才能关闭小核心 尤其才能关闭0这个小核心

测试一下是否关闭了所有的小核心
终端模拟器输入
cat /sys/devices/system/cpu/online
如果出现了显示信息为
4-7
说明关闭了所有的小核心
也就是只有4 5 6 7这四个大核心在线

重点的重点
重点的重点
重点的重点
开启了所有大核心关闭了所有小核心依然不能让安卓手机cpu达到最快速度
因为cpu还需要调整运行模式
把cpu运行模式调整为performance模式
终端模拟器输入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4/cpufreq/scaling_governor
echo 'performanc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4/cpufreq/scaling_governor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5/cpufreq/scaling_governor
echo 'performanc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5/cpufreq/scaling_governor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6/cpufreq/scaling_governor
echo 'performanc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6/cpufreq/scaling_governor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7/cpufreq/scaling_governor
echo 'performanc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7/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表示cpu4 5 6 7大核心的cpu运行模式为performance最高性能模式 注意不同手机cpu大核心代表的数字不一样
也就是cpu永远最高频率运行 即使没有运行任何程序
所以performance是最快的速度模式
当然耗电和发热也是最大的
可以只开启一个或者两个cpu大核心 其他所有核心全部关闭 这样耗电和发热可以很好解决

所以这里推荐使用interactive模式 这也是安卓手机主流的cpu运行模式
所以终端模拟器输入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4/cpufreq/scaling_governor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4/cpufreq/scaling_governor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5/cpufreq/scaling_governor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5/cpufreq/scaling_governor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6/cpufreq/scaling_governor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6/cpufreq/scaling_governor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7/cpufreq/scaling_governor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7/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表示把4 5 6 7数字的cpu大核心运行模式设置为interactive模式

但要想达到最好的interactive模式 还需要把interactive模式的timer_rate采样率和timer_slack最大时间延迟调整为最低
timer_rate采样率越快 timer_slack最大时间延迟越低 cpu越快速调整频率和升频
这样cpu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应答反应
所以终端模拟器再输入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4/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4/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5/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5/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6/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6/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7/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7/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4/cpufreq/interactive/timer_slack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4/cpufreq/interactive/timer_slack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5/cpufreq/interactive/timer_slack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5/cpufreq/interactive/timer_slack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6/cpufreq/interactive/timer_slack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6/cpufreq/interactive/timer_slack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7/cpufreq/interactive/timer_slack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7/cpufreq/interactive/timer_slack

表示把 4 5 6 7数字的cpu大核心interactive模式的timer_rate采样率和timer_slack最大时间延迟设置为最低0 而且0才是最快的速度

注意
有些安卓系统不允许timer_rate数值为0 只能最低为10000
所以
终端模拟器输入
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7/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显示信息如果不是0
就需要把timer_rate数值设置为10000了 10000和0差不多没啥区别了
终端模拟器输入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4/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echo '1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4/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5/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echo '1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5/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6/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echo '1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6/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chmod 644 /sys/devices/system/cpu/cpu7/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echo '1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7/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注意
timer_rate和timer_slack这两个文件根据cpu不同有不同的路径 但都是timer_rate和timer_slack这两个文件

这样安卓手机的cpu就达到最快的运行速度了
也就是只开启cpu大核心 加 cpu运行模式参数调整 达到的结果

还需要把安卓系统的温控文件删除
不然手机发热后自动关闭大核心 又自动打开小核心了
那么上面的优化就白费了
所以删除安卓手机的温控文件
用文件管理器在/system目录搜索
搜索关键字是thermal
把出现的所有带thermal字词的文件删除 注意.so后缀的文件不要删除 不然有些安卓手机无法启动卡在启动界面
这样没有了温控 安卓手机cpu一直大核心运行

网友A:
还有这样的技术!真是手机专家!学习了解,但学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的技术!真是手机专家!学习了解,但学不会

其实就是关闭手机所有的小核心 只使用大核心
可以看我另外一个只使用cpu大核心帖子

网友B:
关健是你怎么ROO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健是你怎么ROOT

买可以root的手机 不然改不了cpu核心

网友(2024-12-26):
牛逼 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