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安装不了打印机驱动

楼主(2024-10-15):
我的打印机是这样的:
打印机为DCP-L2508DW,操作系统为windows7,在打印机上设置好IP地址,通过网线打到交换机上,是今年5月买的,之前一直能正常打印,前几天突然发现只能手动双面打印,不能自动双面打印,以为是驱动出了问题,因此就把驱动卸载了重装,可是无能如何都装上了,提示0X000000709错误,因为是windows7系统,已经没有更新了,用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3277-1-1.html这修复了还是不行,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建议去官方网站下载驱动,使用想到模式安装

网友:
直接添加打印机,输入IP地址

网友:
是不是主板问题 或者换个电脑试试 用排除法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与帮助。

在官网下载的全套驱动(驱动和应用软件捆绑的一共280多M)始终安装不下,后来在官网下载只有打印机驱动的。手动安装上了驱动也可以打印了,但是在应该软件里添不上打印机。

网友B:
多找几个系统修复工具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找几个系统修复工具再试试

谢谢!再找找修复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官方网站下载驱动,使用想到模式安装

谢谢!本来就是在官方下载的驱动。

网友C:
你要到设备管理器里卸载打印机并勾选删除打印机驱动,确保打印机被卸载干净后再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到设备管理器里卸载打印机并勾选删除打印机驱动,确保打印机被卸载干净后再重新安装驱动

谢谢!早已经这样弄过了。

网友D:
应该还是系统本身出问题了  跟驱动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系统本身出问题了  跟驱动关系不大

谢谢!可是系统哪里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