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6HE(DA0NJJMBAG0 REV:G)电池正常使用,插适配器立即关机

楼主(2024-10-15):
板号:华硕FX506HE(DA0NJJMBAG0 REV:G)。单用适配器开机到1.2几就掉电,不能再次触发,需要重新插拔适配器才能触发。但关机的状态下可以给电池充电,并且单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一插适配器电脑就关机,没有图纸,哪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不是哪个分压电阻有问题!

网友:
怀疑就先换两个电阻排除下

网友A:
l图纸点位,需要加V  weixiukongjian6

网友:
引用 网友A:
l图纸点位,需要加V  weixiukongjian6

加你微信了

网友:
DA0NJJMBAG0  点位

TUF Gaming F15 60NR0700-MB4000 Quanta NJJ DA0NJJMBAG0 MB._0M_I5-11400H_R1.4(V4.fz

网友:
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哪里问题,我有个用电池掉电,要去掉电池等会才能再用电池触发,外接没有问题

网友(2024-11-21):
哪里的问题,告诉一下。

网友(2025-08-06):
维修方法分享下

网友:
哪里的问题  修好了就藏起来了

网友:
2M电阻问题

GQH

网友B(2025-09-18):
是哪个的地方的电阻 帅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哪个的地方的电阻 帅哥

显卡供电芯片的2M分压电阻

GQH
GQH

网友:
谢谢帅哥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芯片的2M分压电阻

靓仔是MP2884A吗,找了半天没找到2M电阻,哪个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芯片的2M分压电阻

找到了,我这板上是150K和10K分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