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维修,开机不亮屏

楼主(2024-10-15):
t430不开机,开始f5开路,后面开机不亮屏,刷过bios,不知道有没跑码,我不懂第一次学,监测到vcc3p没有电压,由u101输出信号控制 q22导通vcc3m转换输出,准备给vcc3p和 外接个3.3v,现在手里没有板子没有测试,如果没有修好,就看各个pg信号,3m_pwrg,5m_pwrg,cpupg,bpwrg。

网友:
你有电流表吧   看电流跳变  如果 是暗屏 可以看键盘大写灯可以切换吗    烧保险 一般后级短路 才烧  查后级去哪里了

网友:
这是没修好还是修好了,刚有台T430当垃圾卖了

网友:
T430 电路图纸

NM-A082 NZM4H-7 t430.pdf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