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不过公共点

楼主(2024-10-15):
一台a1502版号820-3476的主板,Q7180不导通s级输入16v后级无输出,充电芯片isl6259的脚位2脚DCIN16V,VDD,VDDP都有5v,ACOK3.3v,ACIN3.9V,ICMOP,VCMOP都有5v,cell3.3v,SMB_RST_N3.3v,vneg始终无输出,测量好板都有2v多,充电芯片换过,u7090的pp3v42_g3h有3.4v输出,q7180还是不导通

网友:
1_ 保护隔离_ISL6259
1_1_PPDCIN_G3H经Q7010自导通产生PPDCIN_G3H_ISOL
1_2_PPDCIN_G3H_ISOL给ISL6299供电和开启及U7090供电和开启产生PP3V42_G3H
1_3_PP3V42_G3H给ISL6259提供复位_SMB_RESET_N
1_4_ISL6259的第6脚CELL接地,设置电芯串联数量为2
1_5_以上条件满足后ISL6259开启Q7180并控制产生PPBUS_G3H;开漏输出SMC_BC_ACOK给EC作适配器检测

网友:
仁兄以上条件都满足ppdcin_g3hisol有16v,PP3V42_G3H有3.3v,SMC_RESET_L有3.3v,就是q7010就是不自导通啊!R7120就是没得16v,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