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05的问题

楼主(2024-10-15):
rx560显卡上面的5v供电,由78m05将12v转成5v,另一个78l05也是12v转5v
那么问题来了,只装其中一个不行吗?

网友A:
一个为接口供电,一个为芯片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为接口供电,一个为芯片供电

我的意思是只用一个不行吗?我看了一下rx5500和这个板子差不多,就只装了一个,另一个空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只用一个不行吗?我看了一下rx5500和这个板子差不多,就只装了一个,另一个空着

装一个应该电路不一样,不分开供电

网友:
我没搞明白楼主这么问是想干嘛?
设计用两枚稳压器供电,推测是希望这两路负载的电源回路隔离强一点,避免两个回路从电源回路产生窜扰。
你拆掉一枚的话,如果原两路负载的总电流低于500mA,那么从供电的角度,也能用,但是可能窜扰会增大,也不一定会出问题。只不过,你省下来一个不到一毛钱的78L05有啥实际意义?你就缺这一毛钱吗?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1387-1-1.html  早起大部分显卡都是2路5V  现在新款显卡是一个5V

网友:
两个当然更稳定,一起用一只的话,电流不够时就会出问题。

网友:
雅士尼ASHLY PROFEA 3.6SP音频处理器开机指示一闪一闪的,屏幕也一闪的,最后查出是D141二极管击穿,原型号B1100LB  肖特基100V  1A  用SS310 肖特基100V  3A代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