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手机无法正常输入密码,无法进入主界面

楼主(2024-10-15):
荣耀手机,重启手机后,屏幕中间出现长条字符输入框,无法进入主界面,输入曾经用过的密码,都无法进入主界面,该怎么办。请高手指点。
ps:开机密码是设置6位密码,以前都只能输入6个字符的。输入后也是可以正常进入主界面的。
后一个才是正常输入密码界面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次,都是华为系的,莫名其妙变了个密码,最后只能强制重置。网上有说是曾用的,也有说是系统错误,还有说是账号从别的机器带上的
,没有准确原因,打客服问就是自己设的忘了

网友:
ps:开机密码是设置6位密码,以前都只能输入6个字符的。输入后也是可以正常进入主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