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蛇灵刃14 2021 板号 APF21008_MB

楼主(2024-10-15):
150元捡来一台不开机的雷蛇灵刃14, CPU 锐龙9 6900HX,显卡3070Ti。没屏线没屏幕没硬盘

拆开看见有烧坏处,应该是前机主没拔电池拆装散热器挫伤主板

本以为是皮外伤,其实已烧断经脉。19v,5v 短路。花了点时间挖掘,短路清除。

机器可以开机触发。但是以下问题:
1)没有屏幕屏线。听USB拔插声,确认是进系统了。CPU没事?
2)显卡显存没供电,不知道缺了什么信号
3)内置键盘没灯没反应,触摸板也没反应。不知道是坏了还是缺信号。
4)左右风扇一个正常一个狂转。一个USB接口不灵。这些相信是信号线断了造成。

对雷蛇机器有研究的师傅希望能给点意见,特别是显卡工作条件。谢谢
雷蛇真不好搞。没图纸点位。
这块板还算是能正常开机。有修到需要测量什么信号看原件的朋友,可留言,有空帮你查查。

网友:
同求,有一台和楼主一样这个位置挖开,比楼主挖的还严重

网友:
第一次见,原来板层有好多层呢

网友:
我也是有一台同位置烧了现在可以上电 不显示 看电流还没工作正常 退了

网友:
那位有10根线要连起来

网友:
差不多10个信号

网友:
感谢分享。这看起来也太难了。
你的机器有烧坏什么芯片元件,键盘触摸板的吗?
我的CPU应该保住了,其他的还不清楚
这机器我也就来备用拆零件算了。

网友:
这么多层挖开没得救了吧,就算能救各种成本都不会低

网友A:
通病 以后遇到找我 可以修复。千万不要自己挖 切记切记切记

网友:
我修过一台 烧的同一处位置   底板短路

网友(2024-12-24):
这是真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芯片是什么 能不能拍个照看看印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以后遇到找我 可以修复。千万不要自己挖 切记切记切记

怎么联系你,刚接到一台同地方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