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M-A271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4-10-15):
今天这台是联想的机子故障现象是不过保护隔离 电流表显示待机0.000然后拆机测量P2 有20V,P3电压0.8V这个电压肯定是不对的 应该是20V才对。接下来开始测量导通条件。要P3这里 20V电压 就需要PQ301和PQ302完全导通这两个都是P管 低电平导通。想要低电平就需要PQ307B导通 让PR303和PR307串联分压。然后测量PQ307B第5脚有3.3V已经导通了但是测量P2-1这个点依然是20V没有达到PQ301和PQ302的导通条件。出现这种情况的只有一个问题点了 那就是PQ304击穿导致串电,没有多想找了料板拆了一个三极管装上 接上可调 电流蹭蹭的跑上去了 到处维修结束成功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