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NL8二修机不开机

楼主(2024-10-16):
一台朋友介绍来的笔记本电脑型号NL8,开机不显示指示灯均匀的闪烁红灯,左边风扇一高一低的转,右边风扇不转,电流最大上到1。几安后又跌落。反复如此。长按开机键可以关停。量测试供电各阻值大概正常。省油HDMI输出供电5V上来后又跌落。求下手维修思路中。多谢支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固态硬盘上一个小电容出现短路,也是类似这种现象

网友:
你这也没写都啥条件,电压都正不正常啊,线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