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0002020版号NM-D041开机不亮?

楼主(2024-10-16):
联想拯救者R70002020版号NM-D041开机不亮?原来问题就是能开机不亮,不是通病的那种。开机上电,电流有跳变最后就是卡在1.2A,插拔内存不一样 ,应该是过了内存了。我也曾怀疑cpu坏了,就换了一个cpu,确定是好的cpu。问题一模一样。不死心的的我又换了一个cpu,还是一样。那就确定不是cpu的问题了。无意间测得QX5一端是3.3V一端是2.7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查了一下这个电压只是开启,并没有芯片短路。 有没有大神遇见过。

网友:
在换U前最好全部供电查一遍

网友A:
这种卡1.2的我做cpu好的不在少数

网友:
应该是偏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卡1.2的我做cpu好的不在少数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换了三个了 而且确定换的cpu是好的。都是从能亮的主板上拆下来的,重制cpu做过多少回了。不应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