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70主板不触发,求师傅帮忙!

楼主(2024-10-16):
一块联想M920Q主板,Q370芯片组,不触发,就是按开关键后主板无任何现象,这种情况应当是待机条件不满足,我就查了一下待机条件:RTCVCC、RTCRST#、SRTCRST#都正常,EC:电压、RSMRST#、SIO_PME#都正常,南桥:PCH_RSMRST#、PCH_DPWROK、1.05V\1.8V电压都正常,按开关后EC发出PWRBTN_OUT跳变正常,这个主板电路没有启用EC进入的PWRBTN脚,反复查了以上待机信号都正常,就是不触发,可能还有一些待机信号没出来,另外南桥24MHZ晶振也没有启振,我查了一下一块Q270主板在待机时正常启振,希望哪位师傅说一下还有哪些待机条件?应当与BIOS和CPU无关,去掉BIOS和CPU,电源灯也应当闪烁。

网友A:
是普通24针电源吗  查一下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普通24针电源吗  查一下PS-ON

笔记本电源20V,电源开关的跳变没有到EC的PWRNTN_IN,而是通到一个MOS管跳变到EC的PWRBTN_OUT,一路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普通24针电源吗  查一下PS-ON

应当是EC先收到跳变信号后再发出跳变信号到南桥,南桥再发出SLP_S3,但这个主板直接把开关跳变信号发送给南桥,搞不懂。
再次查了一下发现南桥24MHZ晶振正常起振的,但还是不触发,SLP_S4没有。

网友:
会不会桥g了

网友B:
这个图上是我测的待机条件,南桥上面的所有电容电阻的电压3.3,1.8,1.05都正常,还需要测哪些点确定南桥挂了。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上是我测的待机条件,南桥上面的所有电容电阻的电压3.3,1.8,1.05都正常,还需要测哪些点确定南桥挂了。

南桥和bios的二极体值看一下:

网友:
南桥A的二极体值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测了下待机电流0.035A,有点偏大,机子正常时有几次南桥上1.8V待机时突然变成2.2V,断电一会再插电又正常了,不知道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南桥24MHZ待机应当不起振,上次可能测错了。

网友:
重新测了一下,sio_pme#是1.8v,上次可能测错了,从电路图上来看也应该是1.8v,南桥1.05v的二极体值重新测下是0.098,找了一块八代桥的板子测试发现二极体值差不多,现在就是待机电流有点高,不清楚哪里可能有漏电微短,盼望有经验的老师傅帮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和bios的二极体值看一下:

A点重测二极体值:0.098

网友(2024-11-20):
俺原先以为点不亮才是难,这里不上电也太复杂了,楼主水平也算高了都焦头烂额

网友:
感觉自己能修好的都觉得不难,修补好的都觉得好复杂

网友:
网上没有答案的。你不能换主板么

网友:
再测发现有一路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