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R15-6050a2940901不升压改装

楼主(2024-10-16):
小米
板号:R15-6050a2940901
原贴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2344-1-1.html,致敬原贴作者原创
照贴抄作业,发现不升压,细查后发现CC信号通道没有短接,遂短接,然后升压正常。另外 可以少接几根线,诱骗器上输出正端和输入VBUS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学习了,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A:
应该只需要结CC1  CC2,还有电源正负极就行,数据D+D-接了应该也是没用的,该诱骗器本来就会失去数据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需要结CC1  CC2,还有电源正负极就行,数据D+D-接了应该也是没用的,该诱骗器本来就会失去数据功能的

是的,抄作业是直接看图接线,后来材发现CC居然没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