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参数怎么查

楼主(2024-10-16):
华硕笔记本156 25k 026钽电容短路,找不到这个型号用什么可以代换,同样的主板这个位置是15 1e08,

网友A:
黄色那个是上面写了25  应该是25V耐压值 156 应该是 15UF  主体可以去淘宝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那个是上面写了25  应该是25V耐压值 156 应该是 15UF  主体可以去淘宝搜一下

谢谢,我买两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