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G逻辑板上的电源压降芯片09=6A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4-10-16):
请问LG逻辑板上的电源压降芯片09=6A是什么型号的,是电源压降芯片12v压降3.3v的,买不到用什么可以替代或原型号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放照片,看看几脚的,什么封装,外围电路是什么?一般都是DC芯片或LDO吧

网友:
RT7298B看看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照片,看看几脚的,什么封装,外围电路是什么?一般都是DC芯片或LDO吧

网友:
支持3楼   是RT7298BHGQW

网友:
脚位不对,09=6A是54脚的

网友:
RT7298 PDF 数据手册

网友:
09=6A是34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