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1050TI HDMI DP 口不输出

楼主(2024-10-17):
其实小问题  !用DVI 能输出 就跳过检查所有下显卡基础条件 (犯忌了)

直接找HP_DET 不插线低电平 插了线0.4 其实也是低电平。数据地址线OK   接口看了正常   直接短接Q570 强行识别HDMI  结果 就是 还是不显示~~~~~!

期间用DP 发现IFPD_HPD_C  高电平  三极管后面低电平  也不显示!

最后去测量HDMI最后DDC_5V  因为以前我记得哪个兄弟和我说过 这个信号不重要  测量发现只有4V左右  打阻值发现只有20!我晕 这个电压低了居然还能显示  无意间发现C2 上面有绿毛   果断拆了 二极体值恢复240 标准的5V   。HP_DET 也是5V高电平   后面就没后面了

HDMI  DP口都好了!

小故障引起大结果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我有一块。

网友:
看不懂    再去读读书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