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AD2018 能开机,但是不显示,屏幕灰色线条

楼主(2024-10-17):
一个ipad2018 测试时候好的,等装上 屏幕就这样了,能开机,因为插充电器 有充电提示音,每次按下电源键  开机后就会出现灰色线条这样  然后就灭了,按照点位图,有个显示座子引脚二级体值不对,应该是OL   但是测出来再1.9的样子,请师傅指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A:
c4190短路了,不然就是cpu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4190短路了,不然就是cpu短路了

c4190测的是短路的,但是有个料板C4190测的也是短路状态,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
2.5V转1.8V 电路 拆电容 不行退机

网友:
要不 断开 借个1.8V试试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B:
c4190测的是短路的,但是有个料板C4190测的也是短路状态,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问题

你直接把电容扣了试不就行了啊,就你这样还修机?

网友:
有可能是C4190短路,电阻档和二极管档是不一样的,楼主是小小白还有图纸啊

网友:
测出来这个那不就是没问题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屏坏了呢?换个屏试试呗,另外阻值图仅供参考,万用表不一样量出来的数值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HDMI(19Pin)/DVI(16 pin)的功能是热插拔检测(HPD),这个信号将作为主机系统是否对HDMI/DVI是否发送TMDS信号的依据。HPD是从显示器输出送往计算机主机的一个检测信号。热插拔检测的作用是当显示器等数字显示器通过DVI接口与计算机主机相连或断开连接时,计算机主机能够通过HDMI/DVI的HPD引脚检测出这一事件,并做出响应。 在传输信号上来讲,HDMI与DVI完全兼容,只是接口封装不一样而已,下面以HDMI为例讲述HPD的原理和实现方式。

标准HDMI接口具有热插拔与检测的功能(hot plug detection),其Pin19即为HPD信号,这个信号作为HDMI发送器判断接口是否已连接HDMI显示设备的依据。